程序写法问题

楼主(2012-09-14):
不久前刚做了一个项目,这两天在看effective C++,结合项目代码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假如我要写一个函数,在函数内部我一般会检查参数的正确性,对于不同的参数,可能有不同的返回值,这个时候就会遇到到底在函数哪个部分去返回,我这儿以一个求字符串长度的函数说明情况...
这是第一种,做出判断后,如果条件出错,直接return......
int mystrlen(char
*str)
{

int count =
0;

if (str == NULL)
   {

return
-1;
   }

if (str ==
0)
   {

return
0;
   }

while(str !=
0 )   {      count++;
      str
++;
   }

return count;
}

这是第二种,先设置一个变量,对变量赋值,只有一个return.....
int mystrlen(char
*str)
{

int ret;

if (str == NULL)
   {
      ret
=
-1;
   }

else
if (str ==
0)
   {
      ret
=
0;
   }

else
   {
      ret
=
0;

while(str !=
0 )      {         ret++;
         str
++;
      }
   }

return ret;
}

这是第三种,使用goto语句:
int mystrlen(char
*str)
{

int ret;

if (str == NULL)
   {
      ret
=
-1;

goto _RET;
   }

if (str ==
0)
   {
      ret
=
0;

goto _RET;
   }

while(str !=
0 )
   {
      ret
++;
      str
++;
   }

_RET:

return ret;
}

哪种写法更好?

网友A:
12都差不多,看个人喜好,3最好不要用

网友B:
3最好不要用,
个人倾向1,理由:
1.变量在定义时最好初始化。
2:条件不满足立即返回,否则别人可能会花很长时间看ret = -1有什么作用,其实作用很简单就是返回-1;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