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所有双电源运放都可以单电源工作?

楼主(2012-09-14):
RT 求解释

网友A:
只宣称双电源工作的运放,往往信号的最低电平是到不了负电源电压的,注意了这一点,就无所谓单双电源了。

网友B:
应该可以,只要设置好虚地,工作肯定是没问题的。

网友C:
其实最主要的地方, 输入电平接近 负电源的时候, 双电源运放往往不能正常工作了.
除此之外, 单双电源只是相对电压的而已

网友D:
处理好相对电压即可   所谓双电源  本质上就是基准电压的选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