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sp430在使用P1口使用中断的时候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9-14):
在msp430在使用P1口使用中断的时候,怎么能使管脚是出于高电平呢?请详细指教

网友A:
在初始化部分
P1DIR = 0XFF;
PIOUT= 0XFF;
这样所有P1口都高电平了。。
给你个参考,在中断里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int()
{
   P1OUT = ~P1OUT;
}
兄弟,我只知道这些了

网友B:
建议使用楼上方法   初始化时将它们直接置为高电平   希望能够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