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启动代码问题

楼主(2012-09-14):
我设的stm32从flash启动,程序启动后应该首先指向0x0800 0000位置,我想通过单步调试观测一下STM32的启动代码,可启动后指向的位置是0x08000 0146 ,这是为什么呀,为什么不是0x0800 0000呀,另外我观测0x0800 0000地址的内容是0x2000 0004,应该是指向RAM区的,为什么不是0x2000 0000呀

网友A:
程序启动后应该首先指向0x0800 0000位置, 这是从哪里知道的呢?
看手册:
在复位章节明确说明: 复位入口矢量被固定在地址0x0000_0004。

也就是说 复位后 PC 指向的位置 是0x0800 0004 位置里保存的指针.

网友B:
呵呵,我对STM32不熟,欢迎熟的大吓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