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信号链] TI的CD74HC4051和CD74HCT4051这两个哪个性能好?

楼主(2012-09-14):
需要一个多选一的模拟开关,请问TI的CD74HC4051和CD74HCT4051这两个哪个性能好?

网友A:
1、 LS是低功耗肖特基,HC是高速COMS。LS的速度比HC略快。HCT输入输出与LS兼容,但是功耗低;F是高速肖特基电路;

2、 LS是TTL电平,HC是COMS电平。

3、 LS输入开路为高电平,HC输入不允许开路, hc 一般都要求有上下拉电阻来确定输入端无效时的电平。LS 却没有这个要求

4、 LS输出下拉强上拉弱,HC上拉下拉相同。

5、 工作电压不同,LS只能用5V,而HC一般为2V到6V;

6、 电平不同。LS是TTL电平,其低电平和高电平分别为0.8和V2.4,而CMOS在工作电压为5V时分别为0.3V和3.6V,所以CMOS可以驱动TTL,但反过来是不行的

7、 驱动能力不同,LS一般高电平的驱动能力为5mA,低电平为20mA;而CMOS的高低电平均为5mA;

8、 CMOS器件抗静电能力差,易发生栓锁问题,所以CMOS的输入脚不能直接接电源。

其实现在的很多器件都已优化了,并不完全局限于原来固有的缺点,所以设计时还应看一下厂家的手册为好。

在购买器件的时候要看价格。如果对功耗要求比较高,尽量选用hc或者hct的,注意驱动能力

74系列集成电路大致可分为6大类:

74××(标准型);

74LS××(低功耗肖特基);

74S××(肖特基);

74ALS××(先进低功耗肖特基);

74AS××(先进肖特基);

74F××(高速)。

近年来还出现了高速CMOS电路的74系列,该系列可分为3大类:

HC为COMS工作电平;

HCT为TTL工作电平,可与74LS系列互换使用;

HCU适用于无缓冲级的CMOS电路。

这9种74系列产品,只要后边的标号相同,其逻辑功能和管脚排列就相同。根据不同的条件和要求可选择不同类型的74系列产品,比如电路的供电电压为3V就应选择74HC系列的产品

系列    电平    典型传输延迟ns   最大驱动电流(-Ioh/Lol)mA

AHC   CMOS        8.5               -8/8

AHCT COMS/TTL  8.5               -8/8

HC     COMS        25                -8/8

HCT   COMS/TTL  25                -8/8

ACT   COMS/TTL  10                -24/24

F       TTL             6.5               -15/64

ALS   TTL             10                -15/64

LS     TTL             18                -15/24

LVC

AC

S

LC

注:同型号的74系列、74HC系列、74LS系列芯片,逻辑功能上是一样的。

74LSxx的使用说明如果找不到的话,可参阅74xx或74HCxx的使用说明。

有些资料里包含了几种芯片,如74HC161资料里包含了74HC160、74HC161、74HC162、74HC163四种芯片的资料。找不到某种芯片的资料时,可试着查看一下临近型号的芯片资料。

74HC的速度比4000系列快,引脚与标准74系列兼容 4000系列的好处是有的型号可工作在+15V 。新产品最好不用LS。

转自互联网,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