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收数发数的问题

楼主(2012-09-14):
(无正文)

楼主:
程序是:启用AD采样收到的数不停的往计算机发送,但是我要求计算机可以发送指令让430停止采样。

有没有一个办法能解决让430发数很快的情况下,也能收到pc发来的数。

网友A:
寄存器设置问题

网友B:
有啊!可以的,可以在你发送到PC机的数据中设置一个标志位,在430没有数据发送时将该位置位,用以表示430已经发完了要发完的数据,PC机对该位进行判断后立刻开始向430发送数据串口中断响应,将msp430单片机的串口接收设置成中断接收,当接收缓冲区有数据的时候开启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就可以发送指令让430停止采样,处理接收到的数据。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