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如何用麦克采集声音

楼主(2012-09-14):
请问c6416的板子如何设置用麦克采集声音呢?其音频芯片为AIC23,板子自带的例程中有一个采用线性输入声音的程序 但没用麦克采声音的程序

楼主:
希望各位帮帮忙吧!

网友A:
好像用dsp出来音视频方面是比较有优势额,对于音质的处理好像很牛X啊

网友B:
采集声音应该得用AD吧?没有做过这个东西,不过不管什么东西,把模拟信号转成数字信号处理肯定得用AD吧?声音的采样频率反正就那么几个,比如44.1KHz,采样深度根据实际情况觉得呗。

网友C:
LZ,在你选择麦克风的时候,有三方面需要考虑:
灵敏度:
•灵敏度决定了对应每单位声压级所产生的电压大小,单位通常是mV/Pascal。一个帕斯卡均方根值声压和94 dB声压级相对应。20 uPa和0 dB对应,即最小能听见的声级。如果您想描述一个较微弱声音信号,一般需要更灵敏的麦克风(50或100 mV/Pa)。较高声音(如喷气式飞机等)则可用较低灵敏度的麦克风。一般,更高灵敏度需要更大的麦克风。
频率范围:
•很多麦克风都能很好的扩展人的从20到20000Hz的听力范围。好的低频响应通常需要更大的麦克风。
信号调理要求:
•信号调理指麦克风外部供电的要求。通常的激励类型是IEPE(Integrated Electronic Piezoelectric),也就是所熟知的商标术语ICP,Isotron,和Deltatron。IEPE麦克风要求一个低值的直流电流给麦克风中的一个前置放大器供电。NI DSA和信号调理产品可以提供IEPE电流。一些其他的麦克风需要其他类型的激励,比如"幻象功率(Phantom Power)"和+48 V。这些设备需要外部第三方的信号调理,一般麦克风厂商都能提供。

不过你用什么芯片进行采集声音信号,首先要做的工作都是进行AD转换。

网友D:
声音采集这块主要涉及AD转换这块   设置好中断调应该问题不大,自己看看datasheet   查查寄存器资料

网友D:
我自己到网上找了点资料 你自己看吧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