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隔离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2-09-14):
电路中前部分和后一部分的供电要隔离,采取隔离电源的方式,如B0505,四个引脚,输入+5V,输出+5V,那么这两个+5V的地端要接在一起么??

网友A:
不能接在一起   既然是隔离  当然地和电源都不在一起 如果把地接在一起 相当于隔离前后都是同一个参考电平 没有隔离效果饿了

网友B:
顶楼上,完全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