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输出相位变化问题,请教各位大牛

楼主(2012-09-14):
在市场上买了个一元硬币大小的变压器,作信号耦合用.
现在有个疑问:当给初级加二十几KHZ的正弦信号时,用示波器两表笔同时测初级和次级的波形,发现有相位差(不是180度).
测量时次级没有接负载,初级与次级线圈比值为50:100.
而当接入的正弦信号为几KHZ时,两个信号没有相差.
P.S.:信号源的输出电阻为50欧

请问该如何解释这一问题呢?

另外,请问大牛有没有好点的关于变压器原理的书推荐呢

多谢啦

网友A:
“用示波器两表笔同时测初级和次级的波形”
虽说测试不一定合理,但变压器的频率响应很差却是事实——
典型影响参数有漏感,励磁电流,匝层电容
初学原理不必挑剔书的好歹

楼主:
2# Lgz2006 请问有哪本书讲变压器频率特性呢?有电子版就更好啦 谢谢

网友B:
你知道你的变压器用的什么磁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