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AB通过串口下载程序时很容易烧芯片

楼主(2012-09-15):
这几天一直在试中颖的SH88F54,前两天烧不进程序,还以为是S-LAB坏了,后来找了个转接座,将没烧写过的芯片放到转接座里面烧,一点问题都没有,后来将板子上用S-LAB串口烧写过的芯片拿下来重新用转接座烧,依然烧不进去,一点“自动操作”就红绿灯一起亮,再就没反应了,一样的PCB板一共10块,前一批做了4块给客户,我自己烧了两块也是一样烧不进去,后来给另一个人烧其它两块板,烧进去了,再烧我的,烧不进,换芯片就好了,这次又这样,一共6快板,全烧了,换新的芯片用转接座烧就没问题了,烧写操作不都是一样吗?因此,我放弃中颖单片机了,每次烧程序让我如此头痛,准备换用三星的。

网友A:
用串口下了N多4051没这个问题

网友B:
把芯片都烧坏了?
说明你的硬件有问题,或者你没有了解ISP下载的原理。

网友C:
都烧写了很多88f516没发现楼主的现象。

网友D:
建议楼主先让SH88F54单片机掉电,然后再ISP

网友E:
这么恐怖。。。

楼主:
我的硬件电路都是按照手册上那么搭的,每次都是要烧坏几个芯片,过几天又可以了,算了,我已经把方案移到三星单片机上了

网友F:
一定要使用健康的,没有副作用的美白产品,象娜塔美白茶这款瑞士进口的美白产品就是最适合的。
http://www.letgogo.com/#r-pw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