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2455价格差别的问题

楼主(2012-09-15):
同样的型号,淘宝上的价格差别有一倍之多,为什么?

网友A:
不为什么,在淘宝上卖这个的,估计很多都是处理手上的一些样片,扔掉也是浪费,不如换两个钱花,所以卖的便宜也正常。

如果某一家能便宜卖给你,并且能长期大批量卖给你,那才是真实的价格,否则这样比较没啥意义。

网友B:
淘宝上没有价格和货源的监管, 很多是乱报价. 所报价格得分析和咨询后才有参考价值

网友C:
小心假货········

楼主:
同意2和3楼的说法。不同意4楼的说法。理由:这种高技术壁垒不可能有假货。

网友D:
5# DDDDGGGG 为什么不会有假货?

网友E(2012-10-19):
价格问题无外乎四种原因:1,走私货,免除了关税,价格自然也会低很多。但无法长期有效供货。2,翻新机,当然对于翻新机只会集中在比较老的型号。3,挤压库存货,急于出掉的。4,完全假货,可通用的芯片打着PIC的型号标码。

楼主(2013-03-12):
7楼分析的很详细。谢了

网友F:
4,完全假货,可通用的芯片打着PIC的型号标码。
单片机如果是不同的型号,不可能完全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