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收的数据和波形图不一样

楼主(2012-09-15):
接收到的是55 B8 FF 00
实际的波形图

楼主:
我对了下波特率也没错啊,请教高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呵呵, 楼主分析的波形是对的.
但是忽略了一个问题, 串口发送数据是先发低位,后发高位的!
不过这波形象是 55 1E 01 00
重新再捕捉波形看看吧

楼主:
那是要反过来之后才是55 1E 01 00,没反的时候就是AA 78 80 00,可是我接收到的是55 B8 FF 00
呀,会不会是波特率不是9600哦

网友B:
hi
新力维串口 WIFI模块 批量出货价非常优惠 你可以测试下我们的XLW002X板子,加我2311923177Q聊 我们SPI 高速串口支持WIFI视频摄像头一体模块

网友C:
232串口标准中任何一条信号线的电压均为负逻辑关系。即:逻 辑“1”,-5— -15V;
回复 楼主:
逻辑“0” +5— +15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