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问题难住我了,你来看看吧

楼主(2012-09-15):
FOR, ICT, ic, pic, pi

这是一段在12864液晶上划线的代码
void draw_dot_demo()
{
uchar x,y;
LCD_picture_init();      //初始化
picture_clear();           //清屏
for(x=0;x<=127;x++) //划横线,在第33行划一条线,共计128个点
     draw_dot(x,32);     //画点函数
for(y=63;y>=0;y--)      //划竖线 ,疑问在一句
     draw_dot(0,y);
}

写成for(y=63;y>=0;y--) 屏幕上啥也不显示,而写成for(y=63;y>0;y--) 能显示横竖两条线(说明硬件没问题),但划出的竖线不含(0,0)点。事实上我想画出含有(0,0)点的线。
怎么解决?
这么基础的问题,哎,汗颜呀,特来请教。

楼主:
十来个人看来都不说话,自己先顶一下。晚上再来看看

网友A:
if(y==0) break;

网友B:
uchar x,y;
for(y=63;y>=0;y--)
这是一个死循环。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A:
把uchar改成char

网友D:
死循环  自己debug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死循环了。改成for(y=0;y<=63;y++)。就可以

网友F:
看看,也想用12864

网友G:
又是一个这样的问题,数据范围在-128—127 有符号,无符号0到255你自己想想或者调试下,看数据是如何判断的,

网友H:
不建议使用Y--,改成Y++即可。

网友I:
for(y=63;y>0;y--)      //划竖线 ,疑问在一句
    draw_dot(0,y);
draw_dot(0,0);

网友J:
y是uchar的,到0以后就成了0xff了,然后就会一直在第二个for循环里执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