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前辈,丝印ZA 02 SOT-23封装 是什么器件?谢谢!

楼主(2012-09-15):
如题所问。我在网上找了好久了。没找到?不知为什么?另外,这种贴片三极管丝印与器件型号是如何对应的呢?哪位前辈知道请普及一下知识,不知道好不好?
多谢多谢,礼多人不怪!:)

楼主:
自己顶顶,各位老大帮帮忙啊!:dizzy:

网友A:
描个电路图吧,这类封装的器件多如牛毛,
不一定找个一模一样的,但是替代的肯定是可以的

楼主:
主要是这种贴片三极管丝印与器件型号是如何对应的呢?依据什么规则呢?
如果采购的话,出现问题怎么办呢?这是从六位表上看到的。
还是不太明白?菜鸟求教!!:)

网友A:
采购不能光看丝印,这个不靠谱
你要根据研发给的型号 规格书,下单,规格书上有型号描述 产品订单编号,mark 代码 等信息

网友B:
你好,你可以加下我QQ,我给你查查,上面了作了ZA还有没有别的字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