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信号为低时电压也属于正常范围

楼主(2012-09-15):
(无正文)

楼主:
电流也偏大,有时时钟也有输出。不知为什么?

网友A:
复位时无法加载程序。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哦,再问个问题,DSP和单片机相连组成主从系统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C:
建议使用HPI接口

网友B:
嗯,或者通过DPRAM连接。

楼主:
哦,懂了,多谢几位

网友D:
用BootLoad方法解决,应该问题不大,可以一试。

网友E:
主要是注意复位可靠性   以及接口电平问题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呵呵

网友F:
接口电平必须一致,楼主要注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