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pcf8591的测试

楼主(2012-09-15):
有哪位高手可以帮我详细分析一下下面这个程序每条指令的含义/*------------------------------------------------------
*本程序版权归 广州手之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手创科技)所有
*公司网站:www.sochange.cn
*2011年5月29日修改
*适用于SC52X开发板、开发箱
*版本V2.2
*实验现象:
数码管上显示0-255的数字值(255为理论值,实际上可能比255小),可以观察到随着光线变化,数值也在变化;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dispcount;
sbit a=P1^0;//段控制
sbit b=P1^1;//位控制

sbit LeDen=P1^2;//LED灯控制端
sbit Line=P1^3;//点阵行控制端

sbit rst=P3^4;//DS1302复位端,低电平关闭

sbit SDA=P3^2;
sbit SCL=P3^3;

unsigned char
Duanm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Weim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char temp[8];
uchar tempdata[8];
//bit ack;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z)
{

uchar x;

for(;z>0;z--)

for(x=123;x>0;x--);

}

void Delayus()
{;;}
//////////启动总线////////
void Start()
{

SDA=1;

SCL=1;

Delayus();

SDA=0;

Delayus();

SCL=0;

}
//////////结束总线///////////
void Stop()
{

SDA=0;

SCL=1;

Delayus();

SDA=1;

Delayus();

}
//////非应答函数/////////
void Noack()
{

SDA=1;

Delayus();

SCL=1;

Delayus();

SCL=0;

}
void Ack()
{

SDA=0;

Delayus();

SCL=1;

Delayus();

SCL=0;

}
/////////数据发送函数//////
void Send(uchar c)
{

uchar bite;

for(bite=0;bite<8;bite++)

{

if((c<<bite)&0x80)SDA=1;

else SDA=0;

SCL=1;

Delayus();

SCL=0;

}

SDA=1;

Delayus();

Delayus();

Delayus();

}
///////接收函数///////////
uchar Rec()
{

uchar byte,bite;

SDA=1;

for(bite=0;bite<8;bite++)

{

SCL=0;

Delayus();

SCL=1;

Delayus();

byte<<=1;

if(SDA==1)byte+=1;

}

SCL=0;

Delayus();

return(byte);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static uchar i=0;

a=1;

P0=0;

Delayus();

a=0;

b=1;

P0=Weima[i+FirstBit];

Delayus();

b=0;

a=1;

P0=tempdata;

Delayus();

a=0;

i++;

if(i==Num)

i=0;

}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EA=1;
//
总中断打开

ET0=1;
//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
定时器开关打开

}

///////////读取数值////////
uchar Read(uchar AI)
{

uchar z;

Start();

Send(0x90);

Ack();

Send(0x40|AI);
//
括号中的参数AI数值从0--3为四路AD的地址,通过改变该参数可以改变输入通道

Ack();

Start();

Send(0x91);

Ack();

z=Rec();

Noack();

Stop();

return(z);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num=0;

rst=0;//
关闭1302时钟

P0=0X00; //
关闭点阵

Line=0;

P0=0XFF; //
关闭LED灯

LeDen=0;

Init_Timer0();

while(1)

{

num=Read(0);//
括号中的参数0--3为四路AD的地址,通过改变该参数可以改变输入通道

tempdata[0]=Duanma[num/1000];

tempdata[1]=Duanma[num/100];

tempdata[2]=Duanma[(num%100)/10];

tempdata[3]=Duanma[(num%100)%10];

Delay(100);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2000)/256;
//
重新赋值

TL0=(65536-2000)%256;

Display(0,8); //
显示函数,使用中断显示

}
特别是为什么要与0x80进行“与”操作

网友A:
讨论问题,可以
但没人愿意去看一堆不符合自己习惯,也不规范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