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从零开始,ubuntu上搭建xilinx zynq linux 编译环境

楼主(2012-09-15):
详细步骤:以下操作均在root用户下进行,官方参考网址的东西仅是“参考”的
1,下载交叉编译器
在ubuntu里下载arm-2010.09-62-arm-xilinxa9-linux-gnueabi.bin安装文件,网址:https://sourcery.mentor.com/GNUToolchain/kbentry62 ,放到/tools/中

2,同步xilinx的linux kernel
mkdir /kernel
cd  /kernel
git clone git://git.xilinx.com/linux-2.6-xlnx.git
然后就等着吧,总共1.3G的代码,下载完毕后,
cd /kernel/
ls
有个新的文件夹linux-2.6-xlnx,这个就是zynq的linux kernel代码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名字里面有个2.6,但实际的kernel是3.3的,因为这个是主线版本,下载下来的是xilinxpatch的最新kernel。说不定你同步的时候已经是3.4/3.5了。
如果你的网络不支持git,可以用http代理服务,先建立一个 git-proxy.sh文件,在里面写上:
#!/bin/sh
exec corkscrew $*然后export一下,
bash> export GIT_PROXY_COMMAND="//git-proxy.sh"上面http://wiki.xilinx.com/using-git 上的方法,我的实际情况比较特殊,网络服务器还要用户名和密码,怎么办呢,稍微麻烦一点:
将git-proxy.sh中的内容修改成这样滴:
#!/bin/sh
exec corkscrew 172.16.0.252 8080 $* /disk2data/authfile
然后再在git-proxy.sh同目录下建立一个authfile文件,内容为
用户名:密码
最后export GIT_PROXY_COMMAND="//git-proxy.sh"至此我的电脑也可以无忧无虑的git啦

楼主:
3,安装交叉编译器
cd  //tools/
chmod 755 arm-2010.09-62-arm-xilinxa9-linux-gnueabi.bin
./ arm-2010.09-62-arm-xilinxa9-linux-gnueabi.bin

然后出现了安装界面,选择安装的文件夹等等,可以自己设,嫌麻烦就一路回车或者“yes”就行了。不过要记住安装的目录,这个一会儿编译的时候要用到….

4,设置交叉编译环境
官网http://wiki.xilinx.com/zynq-tools 上说下载ia32-libs的库,
apt-get install ia32-libs但是我的电脑因为之前配置过android的编译环境,已经安装了,直接设置就可以了:
export CROSS_COMPILE=arm-xilinxa9-linux-gnueabi-
export PATH=//CodeSourcery/Sourcery_G++_Lite/bin:$PATH
注意官网上这两条命令没有更新,不要copy-paste,俺的是对的

5,编译zynq的内核
由于zedboard内核还没有被加入到zynq的内核中,我们就先用zc702/770的板卡配置来测试一下环境吧:
cd  //kernel/linux-2.6-xlnx
make ARCH=arm xilinx_zynq_defconfig  --配置内核
make ARCH=arm                     --编译

大概需要几分钟吧,编译就完成了,查看
cd /myPath/kernel/linux-2.6-xlnx/arch/arm/boot
里面的zImage就是刚刚生成的内核

网友A:
linux下载起来很艰难的,等好长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