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指令怎么用的

楼主(2012-09-15):
#define NOP() _nop_() /* 定义空指令 */
这个空指令怎么用的啊?

楼主:
什么地方用?

网友A:
可以当很短时间的延时使用

楼主:
就这些了?

网友B:
uchar Read(void) /*读一个字节的数据,并返回该字节值*/
{

    uchar temp=0;

    uchar temp1=0;

    uchar BitCounter=8;

    Sda=1;

    do{
        Scl=0;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Scl=1;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if(Sda) /*如果Sda=1;*/
            temp=temp|0x01; /*temp的最低位置1*/
        else
            temp=temp&0xfe; /*否则temp的最低位清0*/

        if(BitCounter-1)
        {
            temp1=temp<<1;
            temp=temp1;
        }

        BitCounter--;

    }while(BitCounter);

    return(temp);

}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

网友C:
_NOP实际就是延时   相当于一段很短的时间      NOP  =  no  operation   自己试一下

网友D:
起到延长时间的作用

网友E:
很短时间的延时 配合操作完成

网友F:
NOP是个空操作指令。实际上是起到延缓程序执行周期的一种手段。以S7-300为例,一个NOP指令STL的执行时间大约为0.37us,其一般多在跳转指令后使用。当程序执行到你设置的跳转指令后(满足跳转条件,跳过你不想执行的一段程序)跳转到你写的一段程序,用到NOP指令,程序不执行任何操作,而后在此继续执行程序扫描。

网友G:
_nop_ ();

就这样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H:
延时用的,楼上说的很好了,我也没撒可补充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