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仿真器把.HEX程序直接烧到FLASH中去

楼主(2012-09-15):
请问如何通过仿真器把.HEX程序直接烧到FLASH中去?

网友A:
详细点说吧

楼主:
所用DSP为5402是否需要自己另外编写一个烧写程序,
如何实现?

网友B:
直接写.OUT。是DSP中写一段程序,把主程序写到FLASH中

楼主:
哦,DSP的硬件设计和其他的电路板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网友C:
要考虑时序要求

网友D:
要考虑EMI的要求

网友D:
还有就是高速的要求

网友E:
还要要考虑电源的要求

楼主:
好,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