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款耐高温的开关二极管

楼主(2012-09-15):
我在一电路中碰到4148二极管在50度以下工作时一切正常,当超过50度后在4148不工作的情况下,反向电阻会随温度升高而减小,有没有耐高温的开关二极管或快恢复二极管,有知情的高工们请告诉我型号,谢了!

网友A:
4148不致于那么差吧。
我用过塑封的二极管,高到一百多还没问题。

网友B:
二极管的特性也就这样了,50度也不算高,应该从电路措施上提高“温度适应性”

网友C:
不是要挑耐高温的,而是要挑一个方向漏电小的。

网友D:
换高反压二极管。

网友E:
你去看看1N4007的工作环境温度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