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选择LDO的方法

楼主(2012-09-15):
选择LDO的方法

网友A:
在选择低压降线性调节器(LDO) 时,需要考虑的基本问题包括输入电压范围、预期输出电压、负载电流范围以及其封装的功耗能力。但是,便携式应用需要考虑更多问题。接地电流或静态电流(IGND 或 IQ)、电源波纹抑止比 (PSRR)、噪声与封装大小通常是为便携式应用决定最佳 LDO 选择的要素。

讲得比较详细

网友B:
楼主资料不错,赞一个

网友C:
资料很不错的,LDO虽然应用很普遍,但是选型还是非常关键的 、

网友D:
关于LDO的选型,主要看其静态电流、供电电流、输出电压的就可以了啊,其他的参数都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