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源供电方案

楼主(2012-09-15):
用 STC89C52 控制无线模块(供电电压3V ),移动设备。就是按键的时候对外收发数据。能够用纽扣电池供电吗?
纽扣电池最大的额定电压是多少有 6V 的吗?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A:
单片机和无线模块相对纽扣电池应该是用电大户吧,内阻又大,怕串联俩也不一定能使电路工作啊。用南孚怎么样,要不充电式镍系列电池,或者一次性锂电池,有多年寿命。

网友B:
用9V的电池,降压处理 降压IC 待机 微安级别的,
另外,你是否考虑 电池更换?(用9V电池)或者充电(考虑锂电)
关键看你单片机 无线模块需要多少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 9 V的电池?万用表那种? 估计五十毫安左右。

网友C(2014-03-14):
引用 网友D:
纽扣电池:
http://baike.baidu.com/view/36832.htm

谢谢

网友E:
纽扣电池容量太低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