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如何输出 0-10V的工业信号,要求精度2MV,驱动600MA

楼主(2012-09-15):
工控场合,控制气压比例阀,负载阻抗20K欧,0-10V的DC信号,电流要600MA,精度最好能到2MV,如果实在不行就到0.01V。

考虑过STM32的DA输出后运放,但是没有找到这么高精度的运放,还有就是线性能否理想。
还有就是外加10V的DA,但是功率肯定不够
想问问做工控的兄弟,成熟的做法是怎么处理的,有没有稳定的方案?

楼主:
这个东西是不是都用PLC做的?
如果是PLC直接输出也是不可能驱动600MA的比例阀吧
肯定要一个放大板,但是精度能保证嘛?控制的是高精度的气压比例阀

网友A:
16位DA+电流放大

网友B:
0-10V的DC信号,精度最好能到2MV,如果不考虑运放对精度的影响, 10V/2mV =5000. 起码得13 位精度才能小于 2mV 的精度.
如果实在不行就到0.01V, 10V/0.01V = 1000。 得最低 10位精度的 DA.
接下来, 选运放.3.3V 到 10V 也就放大3倍. 得找低失调,高功率输出的运放了.

网友C:
:) 我想应该多请教一下原厂的技术支持吧,

网友D:
比例阀磁铁行程多大,分辨这么高,增加2mv,开度会增加多少?

网友E:
比例阀一般是靠电流源驱动。做精密电压源毫无意义

网友F:
2mV气压比例阀有反应吗?
我感觉用不着那么高的精度!你再找电磁阀的厂家了解一下情况吧

网友G:
stm32 的DAC 是12位的,也就是最大量化数值是4096,10V=10000mV/4096 已大于2mV,按两mv的要求应用更高精度的外部DA

网友H:
stm32的DAC还有2-3位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