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error怎么处理?

楼主(2012-09-15):
se, TE, AC, ce, space
Memory Summary:
    Program space        used  1810h (  6160) of  2000h words   ( 75.2%)
    Data space           used    A3h (   163) of   200h bytes   ( 31.8%)
    EEPROM space         used     0h (     0) of   100h bytes   (  0.0%)
    Configuration bits   used     1h (     1) of     2h words   ( 50.0%)
    ID Location space    used     0h (     0) of     4h bytes   (  0.0%)

再此基础上,加了一点代码,编译后出现下面的error,本人认为均没有超出代码和数据的最大资源,请问这个error是不是某一个函数占用flash的空间为0X218大于0x100导致的?有什么对策吗?

can't find 0x218 words (0x218 withtotal) for psect "swtext1" in segment "CONST" (largest unused contiguous range 0x100)

网友A:
Program space        used  1810h (  6160) of  2000h words   ( 75.2%)
你的FLASH空间只有190*2 380了,你新建一个0X218(536*2=1037),这么大的东西你放那里??

若这个变量是你先前的,就是你新加的代码超过380byte了。最后导致swtext1没有地方放!

网友B:
把你CONST定义的常量或者数组相关代码贴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