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0f2020 PWM如何配置

楼主(2012-09-15):
我第一次用这个型号的,PWMH1,PWML1两个引脚 ,我配置后发现没PWM波形输出请问谁用用过这个型号的,可否借鉴些PWM配置源程序。拜求!!!

网友A:
。。。。
对DATASHEET PWM部分。

网友B:
相应IO口上的输入输出方向设置对了吗?
和PWM相关的定时器等寄存器设置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