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驱动中的杂货铺misc驱动

楼主(2012-09-15):
linux MISC 驱动模型分析
        阅读led驱动程序的代码的时候,没有发现ldd3中提到的各种字符设备注册函数,而是发现了一个misc_register函数,这说明led设备是作为杂项设备出现在内核中的,在内核中,misc杂项设备驱动接口是对一些字符设备的简单封装,他们共享一个主设备号,有不同的次设备号,共享一个open调用,其他的操作函数在打开后运用linux驱动程序的方法重载进行装载。

1. 主要数据结构
    内核维护一个misc_list链表,misc设备在misc_register注册的时候链接到这个链表,在misc_deregister中解除链接。主要的设备结构就是miscdevice。定义如下:[plain] view plaincopy

  • struct miscdevice  {
  •     int minor;
  •     const char *name;
  •     const struct file_operations *fops;
  •     struct list_head list;
  •     struct device *parent;
  •     struct device *this_device;
  •     const char *nodename;
  •     mode_t mode;
  • };

    这个结构体是misc设备基本的结构体,在注册misc设备的时候必须要声明并初始化一个这样的结构体,但其中一般只需填充name minor fops字段就可以了。下面就是led驱动程序中初始化miscdevice的代码:
[plain] view plaincopy

  • static struct miscdevice misc = {
  •     .minor = MISC_DYNAMIC_MINOR,
  •     .name = DEVICE_NAME,
  •     .fops = &dev_fops,
  • };

    一般的时候在fops不用实现open方法,因为最初的方法misc_ops包含了open方法。其中minor如果填充MISC_DYNAMIC_MINOR,则是动态次设备号,次设备号由misc_register动态分配的。
2. misc_init 函数
    misc也是作为一个模块被加载到内核的,只不过是静态模块。这个函数是misc静态模块加载时的初始化函数。[plain] view plaincopy

  • static int __init misc_init(void)
  • {
  •     int err;
  • #ifdef CONFIG_PROC_FS
  •     proc_create("misc", 0, NULL, &misc_proc_fops);
  • #endif
  •     misc_class = class_create(THIS_MODULE, "misc");
  •         //udev创建设备节点使用
  •     err = PTR_ERR(misc_class);
  •     if (IS_ERR(misc_class))
  •         goto fail_remove;
  •     err = -EIO;
  •     if (register_chrdev(MISC_MAJOR,"misc",&misc_fops)) //注册一个字符设备
  •         goto fail_printk;
  •     misc_class->devnode = misc_devnode;
  •     return 0;
  • fail_printk:
  •     printk("unable to get major %d for misc devices\n", MISC_MAJOR);
  •     class_destroy(misc_class);
  • fail_remove:
  •     remove_proc_entry("misc", NULL);
  •     return err;
  • }

    可以看出,这个初始化函数,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注册字符设备 ,所用的注册接口是2.4内核的register_chrdev。它注册了主设备号为MISC_MAJOR,次设备号为0-255的256个设备。并且创建了一个misc类。
3. misc_register()函数
    misc_register()函数在misc.c中,最主要的功能是基于misc_class构造一个设备,将miscdevice结构挂载到misc_list列表上,并初始化与linux设备模型相关的结构,它的参数是miscdevice结构体。[plain] view plaincopy

  • int misc_register(struct miscdevice * misc)
  • {
  •     struct miscdevice *c;
  •     dev_t dev;
  •     int err = 0;
  •     INIT_LIST_HEAD(&misc->list);  //链表项使用时必须初始化
  •     mutex_lock(&misc_mtx);
  •     list_for_each_entry(c, &misc_list, list) {
  •         if (c->minor == misc->minor) {
  •             mutex_unlock(&misc_mtx);
  •             return -EBUSY;
  •         }
  •     } //遍历链表如果发现次设备号一样的,返回错误
  •     if (misc->minor == MISC_DYNAMIC_MINOR) {  //动态次设备号
  •         int i = DYNAMIC_MINORS;
  •         while (--i >= 0)
  •             if ( (misc_minors[i>>3] & (1 << (i&7))) == 0)
  •                 break;
  •         if (i<0) {
  •             mutex_unlock(&misc_mtx);
  •             return -EBUSY;
  •         }
  •         misc->minor = i;
  •     }
  •     if (misc->minor < DYNAMIC_MINORS)
  •         misc_minors[misc->minor >> 3] |= 1 << (misc->minor & 7);
  •     dev = MKDEV(MISC_MAJOR, misc->minor);
  •     misc->this_device = device_create(misc_class, misc->parent, dev,
  •                       misc, "%s", misc->name);
  •         //udev创建设备节点使用,linux设备模型相关
  •     if (IS_ERR(misc->this_device)) {
  •         err = PTR_ERR(misc->this_device);
  •         goto out;
  •     }
  •     /*
  •      * Add it to the front, so that later devices can "override"
  •      * earlier defaults
  •      */
  •     list_add(&misc->list, &misc_list); //添加到misc_list之中
  • out:
  •     mutex_unlock(&misc_mtx);
  •     return err;
  • }

    可以看出,这个函数首先遍历misc_list链表,查找所用的次设备号是否已经被注册,防止冲突。如果是动态次设备号则分配一个,然后调用MKDEV生成设备号,从这里可以看出所有的misc设备共享一个主设备号MISC_MAJOR,然后调用device_create,生成设备文件。最后加入到misc_list链表中。    关于device_create,class_create 作用:  class_create函数在misc.c中的模块初始化中被调用,现在一起说一下。这两个函数看起来很陌生,没有在ldd3中发现过,看源代码的时候发现class_create会调用底层组件__class_regsiter()是说明它是注册一个类。而device_create是创建一个设备,他是创建设备的便捷实现调用了device_register函数。他们都提供给linux设备模型使用,从linux内核2.6的某个版本之后,devfs不复存在,udev成为devfs的替代。相比devfs,udev有很多优势。[plain] view plaincopy

  • struct class *myclass = class_create(THIS_MODULE, “my_device_driver”);
  • class_device_create(myclass, NULL, MKDEV(major_num, 0), NULL, “my_device”);

   这样就创建了一个类和设备,模块被加载时,udev daemon就会自动在/dev下创建my_device设备文件节点。这样就省去了自己创建设备文件的麻烦。这样也有助于动态设备的管理。
4. 总结
    杂项设备作为字符设备的封装,为字符设备提供的简单的编程接口,如果编写新的字符驱动,可以考虑使用杂项设备接口,方便简单,只需要初始化一个miscdevice的结构,调用misc_register就可以了。系统最多有255个杂项设备,因为杂项设备模块自己占用了一个次设备号。可以发现,mini2440很多字符设备都是以杂项设备注册到内核的,如mini2440_buttons,mini2440_adc,mini2440_pwm等。

网友A:
对于使用platform_device和platform_drvier的驱动如果有数据的读写,那么再用misc_device实现,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