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以太网测试夹具。。

楼主(2012-09-15):
有谁有布过以太网的10Mhz,100Mhz,1000Mhz的测试夹具的板子吗?买的要好几千美金,太贵了,想自己做一个,高手给点经验,谢谢了。我看板上的走线挺简单的,就几对差分线把网线的信号通过SMA接头引到示波器去分析,不过它板子有好几层,不懂有没有暗藏什么玄机?求各位大神指点。网线的阻抗是在100欧姆左右,布线时这个应该是重点考虑对象吧?

网友A:
10M,你随便,100M要注意点,问题应该不会太大,
1000M我不知要注意什么,用差分探头时两边接的PCB多点少点结果都差好远-----当然得看你测试设备能看到这些差别不。
差分要注意的不能少,
接触头不能有就用,PCB板铜最好参考下机子的,(最好与它的线是配置的,阻抗不一样的在高频里,反射很严重的)
具体怎做我也不会。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由于我们使用的UTP的网线是阻抗是100欧姆,为了减少信号的反射,是不是夹具的输入阻抗必选做成是100欧姆的?我们应该怎样控制这一点呢?用什么可以计算出来吗?

楼主:
求大神指点啊。。。:o

楼主:
这个布两层板问题应该不大吧?
有谁有布过以太网的10Mhz,100Mhz,1000Mhz的测试夹具的板子吗?买的要好几千美金,太贵了,想自己做一个,高手给点经验,谢谢了。我看板上的走线挺简单的,就几对差分线把网线的信号通过SMA接头引到示波器去分析, ...
引用 楼主:

楼主:
都没人,结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