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t Acquire Device

楼主(2012-09-16):
显示Can't Acquire Device,到哪弄device?

网友A:
一般是那几根ISSP线没有连接好。

网友B:
硬件错误吧

网友C:
找不到硬件有可能是线的问题

网友D:
也有可能是配置问题

网友E:
编程芯片的型号是否和项目中选择的型号一致吗

楼主:
绝对一致

楼主:
哎呀,配制出错怎么可能呢

网友F:
先用一个确定没问题的板子(最好是原厂的DEMO板),试试你的Prog有没有问题;排除后,检查你的目标板硬件,特别的电源部分;最后试试其他板子,因为芯片可能损坏。

网友G:
硬件连接没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