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单片机下载电路

楼主(2012-09-16):
我想用个msp430g2553单片,制成板,可以下载程序。就得有下载程序的电路不知道下面的电路能行,望大家看看 T2IN接的是UARTTXD   R2OUTJ接的是UARTRXD.

网友A:
电路不行,MSP430G2553不是用串口下载,用两线制JTAG。

网友B:
有两种办法:
1.自己写程序,比较复杂,但是可以只用TXD和RXD就可以实现,一般要牺牲你1k的flash。
2.BSL,其实也没什么,再加上DSR,DTR(记不清了,就是RS32的2条输出口线),TI网站上有例程,我也成功制作了,就一个USB 转RS232芯片,其它什么也没有。

网友B:
再给你传个USB转BSL的下载软件,里面还附有USB转BSL下载的电路图,你可以自己做一个试试!但是相应的驱动程序你要自己完成了。

网友C:
上边的电路用来调试还是可以的

网友C:
还需要设计专门下载的电路,另外需要下载软件和下载线

网友D:
楼上的电路图不就是串口程序吗,这个片子不支持串口下载程序的

楼主:
感谢各位了,先谢过了

网友E:
楼主提的问题非常及时啊,我也是有着个疑问的啊

网友F:
还是找下JTAG下载器的电路吧

网友G:
建议使用BSL电路下载   这个电路市面上用的比较多   呵呵   自己找找电路   很多了

网友H:
launchpad上有个下载的,可以试试

网友I(2014-02-28):
下来看那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