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隔离--电源如何做隔离处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9-16):
用一个隔离电源芯片呗  0505之类的

楼主:
楼上这位兄弟是否方便上传一个规格书或者网址?或者具体系列型号?在此多谢了~

楼主:
上网查了下,貌似电源隔离芯片价格不菲呀,能否直接用DCDC来做?

网友B:
上网查了下,貌似电源隔离芯片价格不菲呀,能否直接用DCDC来做?
引用 楼主:

如果你的DCDC能实现隔离,当然可以。

网友C:
给你个参考,自己做 需要调试的,把参数调整下,变压器匝数调整下,
关键是你需要隔离的电源功率需要多大?

楼主:
5v 500ma就够了,估计一两百ma

网友D:
实际100多毫安,你选择500毫安的,还嫌价格贵。
太矛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