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是中国的!! 可控硅问题求助!急!!

楼主:
图是这样的。负载是个led驱动电路,其中可控硅是MAC97A6
这样的电路有什么问题吗?
我在试的时候,负载是一个20k的功率电阻,但是经常出现可控硅烧毁。有开路不能控制的,还有直接短路的。
请教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2012-09-16):
这个小功率的可控硅不能驱动容性负载的,要串联一个限流电阻。
否则导通瞬间的电流比较大,会导致瞬间过流损坏。

网友B:
假如接通电源的瞬间,正好处于交流电的峰值,会有一个较大的脉冲电流通过可控硅。

应该加上过零触发电路,或低压导通触发电路,当接通电源瞬间的电压高于一定值,可控硅截止不导通。

另外你的电路中上面那个394电容应该并上泄放电阻。

楼主:
谢谢!
应该是容性负载引起的。
电容拿掉,不会烧。
接上电容,就会烧。

网友C:
钓鱼岛是中国的  冲着这句话进来帮顶下!

网友D:
钓鱼岛是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