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用过MC34063的朋友请进 问个困惑的问题

楼主(2012-09-16):
电源芯片MC34063 中参数的困惑。
我要计算限流电阻RSC 要先知道Ipeak  而 Ipk=2*Iomax*T/toff  所以要求出toff  其中T是好计算的。但是TOFF 要计算出来 就得根据下面的公式 但是让我困惑了!!
Vces=1.0V  ton/toff=(Vo+VfVimin)/(ViminVces  Vimin:输入电压不稳定时的最小值
Vf=1.2V 快速开关二极管正向压降
这个Vmin 应该取值多少? 输入电压不稳定时的最小值 到底是多少? 我的输入电压是15V  要做个12V的输出电压。 反正不能把VinMIN 设成15V 因为这样算出个负数来!

网友A:
显然LZ没有好好看数据手册。。。
LZ做的是BUCK,看的公式却是Boost。。。
简单的直接搜索MC34063计算软件,数据输入,关键参数就出来了,基本都能满足要求,21IC的在线工具里就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天哪,果真如您所说,真是惭愧,就是在那个计算工具的帖子下面看了这个公式,也没有看到底是升压公式还是降压公式。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