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AGATE 硬盘控制板芯片坏了

楼主(2012-09-16):
现有一个SEAGATE Barracuda 7200.10 160G的SATA硬盘,通不上电,拆开后,发现有一个芯片烧坏了。详细见图。烧坏的芯片是SOIC-8封装。上面的丝印第一排是“4833”。最后一排烧了一部分,前两个字母“W7”。中间一行的看不清,请问这芯片具体是什么型号?这种情况,硬盘内的数据应该没有丢吧?另外,左下角的那芯片是TVS吗?

楼主:
在TAOBAO上找到了对应的板子,但是还是没有看出那芯片的型号。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d&id=1951866819

网友A:
板子就没修的价值了
如果你要硬盘内数据,淘宝买块一模一样的电路板,换上,硬盘应该还是好的。
我帮修过多次硬盘
关键是要主控IC一致,否则就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