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Keil中如何添加STC单片机(带有STC全系列的头文件)

楼主(2012-09-16):
Keil中如何添加STC单片机,以及附带上STC单片机全系列的头文件,按照图示几种方法,自己添加就好了

网友A:
第二个方法的cdb,是所有版本都通用吗

网友B(2012-10-22):
上次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自己添加的,试了一下可以。不过楼主这个对于常用STC的人来说不错。

网友C:
这个不错,正想用一下stc单片机。

网友D(2012-12-21):
怎么不对,在程序中加该文件夹下的头文件,居然找不到

网友E:
我的也找不到  怎么回事啊

网友F:
去stc的官网上  下载个keil专用的STC库

网友G:
很好,很方便

网友H:
keil uvsion4中暂时还不能加,用就版本的吧

网友I:
呵呵   目前正在用..

网友J(2013-04-02):
如何添加STC单片机到KEIL的设备库中(不影响原设备列表)

http://www.stcisp.com/stc_add_keil.html

1) 先退出KEIL(以免冲突),运行STC-ISP V6.33(或更高版本), 在右侧的【Keil关联设置】中选【添加MCU型号到Keil中】按钮即可将全系列宏晶STC单片机添加到KEIL中。

2)重新启动KEIL,在Project 建立新的Project时,会提示选择原来的设备库或STC单片机库,选【STC MCU Database】即可。

3)这时可树形菜单选择对应的STC单片机了。

网友K:
谢谢分享技术和经验

网友L(2013-11-15):
试过好用

网友M(2014-04-10):
学习啦,我是在网上下了一个Keil软件,那个里面直接带了,还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