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28J60(uip)能接收广播数据,但为啥只能接收一次单播的?

楼主(2012-09-16):
我将enc28j60的过滤寄存器设置成了接收单播和广播的,能接收广播数据了,可是单播的确又出现问题了。之前没设置广播时,单播直接收和发都没有问题,设置广播后,如果上电先让外面端口发来数据,则只能接收一次,如果上电先往外面端口发数据,则从外面端口过来的数据可以一直接收着,是不是哪里冲突了呢?有没有遇见这种问题的?指点下,谢谢了
下面是板子的初始化程序和应用程序:
void myudp_init(void)           //绑定设置
        {
          uip_ipaddr_t ipaddr;//定义IP类型变量
          uip_ipaddr(ipaddr,255,255,255,255);                  //向外发广播数据
          if(myudp_conn1!=NULL)
          {

            uip_udp_remove(myudp_conn1);//如果连接已经建立,则删除之
          }
          myudp_conn1=uip_udp_new(&ipaddr,HTONS(8000));//连接到远端口
          if(myudp_conn1!=NULL)
          {
            uip_udp_bind(myudp_conn1,HTONS(2000));//绑定本地端口2000,即2000--->8000发送数据
          }
        }

   void myudp_init2(void)
         {
           uip_ipaddr_t ipaddr1;
           uip_ipaddr(ipaddr1,192,168,1,52);   //从这个IP地址(端口3000)接收外部过来的广播数据
           if(myudp_conn2!=NULL)
            {
                  uip_udp_remove(myudp_conn2);
                }
           myudp_conn2=uip_udp_new(&ipaddr1,HTONS(3000));
           if(myudp_conn2!=NULL)
            {
                 uip_udp_bind(myudp_conn2,HTONS(2000));
                }
         }
在应用程序里面:
void myudp_appcall(void)

if(uip_udp_conn->rport==HTONS(8000))      //发送广播数据,接收外部端口8000未知IP的单播数据

     {

         // myudp_init2();               这个注释不注释效果都一样,我怀疑应该是这里的问题。
       if(uip_newdata())

        {
            UDP_newdata1();
      }
     }
else  if(uip_udp_conn->rport==HTONS(3000))    //接收外部从这个端口过来的广播数据,
{
      myudp_init2();
      if((uip_newdata()))

        {
           UDP_newdata1();

     }
}
有懂的大侠帮忙看下吧,小弟谢谢了

楼主:
不顶就沉了啊

网友(2013-11-29):
请问你是怎么设置的,我现在也接收不到广播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