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类似于DAC的输出电路是啥原理

楼主(2012-09-16):
如图所示,使用单片机两个PWM来产生一个模拟OUT信号,这个OUT信号幅度是0~5V,作用是叠加到一个模拟传感器的输出上,实现传感器信号的微调。所以可能需要一定的驱动能力。但是为啥用两个PWM呢? 三个开关是跳线,改变微调幅度的。

楼主:
苍老师和钓鱼岛都是中国的,日本和美国也是中国的,
顶一下

网友A:
苍老师能创造很高的GDP!而钓鱼岛却不能!!所以苍老师和钓鱼岛没有可比性!

网友B:
楼上两位是肿么了,楼主问问题呢

网友A:
这个问题去问苍老师吧,钓鱼岛不会说话。

网友C:
这楼歪的:L

网友D:
依然是复合占空比起效,可能是芯片限制的原因,这样简单些

楼主:
用占空比来实现直流电压?可是没有大电容啊,其驱动能力就是T4和电阻决定的?

网友E:
做这样的电路图什么?实际意思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