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CYUSB3014能直接接BT.1120的数据吗?

楼主(2012-09-16):
请教版主CYUSB3014能直接接BT.1120的数据吗?
请教版主CYUSB3014能直接接带行,场同步!奇偶场信号的BT.1120的数据吗?

如果1080p的分辨率能跑到多少帧啊?

应该如果接呢?谢谢!

网友A:
CYUSB3014是标准的USB3.0,没有研究过BT.1120,是什么接口?CYUSB3014数据手册请参考附件

网友B(2012-11-15):
太爱楼上的手册了:)

楼主(2012-12-15):
http://www.itu.int/dms_pubrec/it ... 200508-S!!PDF-C.pdf

不知道怎么上传文件

就是一个高清的视频接口

网友C:
BT.1120应该是高清电视数字接口方面的吧.
CYUSB3014有个32位的并行总线,此界面可以达到100Mhz的工作频率. 如果您的BT.1120是并行数据,有读写控制信号,应该可以通讯的.

网友D(2013-09-17):
使用GPIF II 設計 data bus  32 bits YUYV   CLK  HSync VSync  頻率只要 74.25Mhz 就可以傳輸1080P60的資料量

网友D:
補一下方塊圖, 圖上有4M*32bits 的SDRAM ,可以做 frames rate 轉換 , 這樣PC 能力不足時可以1080P60 IN  , USB 只要 做1080P30錄影即可,減少資料量與CPU使用率。

网友D:
補一下 GPIF II Interface Definition

网友D:
補一下 GPIF II State Machine

网友E(2014-05-08):
請問一下,這樣BT1120的16根DATA pin怎麼跟GPIFII的data pin連接呢?
BT1120是8根Y,8根UV,如何對應到DQ[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