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BQ76PL536A,4节电池正常,5、6节时电压出错

楼主(2012-09-16):
最近用 BQ76PL536A 做电池组电压检测,遇到以下问题:
1、接6节锂电池(电压在4V左右)时,读取寄存器换算电压为5V左右且不稳定;
2、接4节锂电池,BAT5 BAT6直接短接到 BAT4,读取寄存器换算电压与电池实际电压一致;
3、接3节锂电池,BAT1 BAT2 BAT3 各接1节1.2V的镍氢电池,读取寄存器换算电压与电池实际电压一致;
4、接4节锂电池,BAT1 BAT2各 接1节1.2V的镍氢电池, 读取到的电压值不稳定;

5、用6个电阻分压,加15V电压,读取寄存器换算电压与电池实际电压一致;
6、用3个电阻分压,BAT4 BAT5 BAT6直接短接到 BAT3,加15V电压,读取寄存器换算电压与电池实际电压一致;

家里没用更高电压的电源做分压电阻测试

初步分析现象是:电池组电压不能超过19V,BQ76PL536A 允许电压应该是27V,请各位帮忙分析下原因,或者指出原理图中错误的地方

附原理图:

网友A:
这个还是蛮可以的,方案的学习了哈

楼主:
没人回答吗?还是我没描述清楚?
1# jxphf

楼主:
沉低了,自己顶
回复 楼主:
拜托有用过的帮忙分析下!

网友B(2012-11-19):
找TI的代理 深圳领科技术,他们专业做TI的技术服务。

网友C:
这一块真心没做过   帮不上你忙   对不住啊

网友D:
VC0不直接接地 而是接1K电阻到地试了没?

网友E:
没搞懂,一快学习了

网友F:
帮顶啦,等高手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经多方尝试发现是由于第一组温度检测脚浮空导致的,
本来想不用就不接算了,结果悲催,后来随便拿两个电阻接了一下就好了,
想不通的是,另一组不接就可以,是BUG吗?

网友G:
不会粗线BUG之类的东西吧。还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