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Fluke的这个电池包,不太明白啊...

楼主(2012-09-16):
先看照片:
这是一面:

这是另一面:

这是标签:

这个像4148二极管的东东应该是温度传感器,实测正反向的电阻均是8.2k,上面没有任何丝印文字:

好了,这是电路图,很简单啊

可是很奇怪啊,既然有了IP405的温度开关,为何还有那个疑似温度传感器的东西,尤其还有那个825Ω的电阻,而且是并联的,这个电阻放内部板子上好了,难道是加热?而且还1%的是吗?

谢谢大家啊

网友A:
靠,保护板都没有,这是山寨FLUKE的吧

网友A:
可是很奇怪啊,既然有了IP405的温度开关,为何还有那个疑似温度传感器的东西!
  这你就说错了,自己保护并不妥当,温度传感器可以用给充电器及电子设备来判断电池温度。
    如充电器若发现电池温度较高就停止充电一会,过一会再充!

如果这个是内置的锂电池,FLUKE的的设备里应该内置相应的电源管理设备。。。

网友B:
IP405 充当温度保险丝的作用
哪个玻璃管封装的是个热敏电阻,分压 测温度的。

网友C:
以前的电池标准设计。电阻是识别电池的。

楼主:
多谢啊,能否再请教一下,这个电池的型号应该是什么?
电池直径约22.5mm,高约43mm,电池上啥字也没有。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大湿,这个是4个串联的镍氢电池吧? 1.2V * 4 = 4.8V
貌似图片上那个啥子英文写着吧:lol

网友E:
8.2K的应该是10K/25摄氏度的NTC。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大湿,这个是4个串联的镍氢电池吧? 1.2V * 4 = 4.8V
貌似图片上那个啥子英文写着吧:lol
引用 网友D:

做锂电池做多了,电池在我眼里都是锂电池!!!!。。。

楼主:
BP130
引用 网友C:

BP130不是Fluke的这个电池包的型号吗?

里面4个单体的电池没有型号???
不会是Fluke自己专用的型号吧...

这老外有时也真过分,这个手持示波器的外接电源,就是一个变压器,你猜售价多少?1300!而且说真的,变压器内部的做工真的一般,只是那个变压器质量很好,德国产的。里面的整流桥焊在一个跟中国地摊货那种电子产品用的差不多的PCB上。。铜皮及其不牢,贼差。。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