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SMT高手帮忙看看我朋友这款PCB

楼主:
我一个朋友设计了一款DSP控制核心的PCB,由于他没有了解过生产方面,只是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思路和风格来做设计(即更多的是从功能方面来考虑),他叫我帮忙看看是否适合上贴片机,我也不是很懂这块业务,所以还是请朋友们帮忙看看吧,有什么宝贵建议尽管提,尽管骂人,:lol !

我现在看出的:
1. 很多地方走线偏小
2. 很多贴片电阻电容距离太近
3. 过孔直接打在贴片电阻电容焊盘上(至于有什么不好我也说不出)
4. 很多过孔打在相互靠近的电阻电容之间,距离离焊盘非常近
5. 丝印方向和大小很多不统一
6. DSP周围很多过孔距离引脚距离过近(会不会导致贴片时候误差导致的短路)
7.。。。。。。
哎,我也说不出了,还是请大家指正吧!

网友A(2012-09-16):
焊盘上打过孔很容易造成漏锡虚焊,当然孔很小或者采取塞孔工艺也行。

网友B:
PCB文件发上来瞧瞧

网友B:
图片太小了

楼主:
PCB不知道怎么样上传,好像不支持哦

网友C:
个人经验:
1:基本上所有的板厂,做6个mils的宽度是没有问题的。
2:零件距离近没问题,保持足够的间距就行了。因为贴片机是靠吸。而不是靠夹放零件。
3:不好,漏锡容易短路。
4:这个也没什么问题,别打在焊盘上就行了。
5:这不是个好习惯。
6:保持足够的间距就行了,一般的板厂做6个mils(0.15mm)是没问题的。相对而言,过孔的要求更高,碰到过只能做0.6mm内孔的板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