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前端分压电阻失效

楼主:
采用差分电路对电池组各个电池单体进行采样总共18路,但是交付一个月之后,采样前端的0805封装的240K 0.1%电阻总是失效,不只是18路很多通路都有失效的,现象为断路。
0805封装的240K 0.1%电阻
上最大分压也就20V,在功率和耐压上余量都很大
经过测试排除电阻质量问题,因为做了150V长时间耐压测试
现在怀疑是余量不够,造成老化,但是余量究竟要多少,还没有经验,希望高手给分析一下

网友A(2012-09-17):
“经过测试排除电阻质量问题,因为做了150V长时间耐压测试”
这个看似充分的推论是错得不能再错了!
给个结论吧:电阻品质不良
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网友B:
我觉得还是电阻自身问题,若是断裂,是不是环境的热胀冷缩呢,觉得金属膜的比碳膜的好,换下试试。

网友C:
能否说下,不良率多高?之前类似产品是否出过类似问题?电阻啥品牌?

楼主:
2# Lgz2006 感谢您的回复,我们是从150V到300V对50个同批次240K电阻做实验做了2天,240K电阻完全烧黑,但是阻值没有变化。因为出问题的240K外表并无烧黑迹象,所以我们做了高压测试,从500V开始直在1500V的时候对电阻击穿而且表面看不出来,而且同批次的其他电阻都没有问题。

楼主:
3# woshixinshou 感谢您的回复,你说的倒是有这方面因素,我们使用4层板,正面是电池采集,背面是电流均衡,均衡全部开启的时候大概能稳定在50~60摄氏度左右。

楼主:
4# smy096 我们交付产品将近1年,大概每个月都有1个或2个240K坏掉的。只有这个产品出现过,这个产品是储能柜,大概电池串联最大到500V左右,我们是每18个单体做一个采集均衡电路板。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也重新画板,提高了爬电距离。但是仍然没有解决

网友D:
加一个嵌位二极管,或者加滤波电容。
如果是击穿,难道运放没有坏?

网友C:
建议你把断路的电阻送给原厂做分析,先搞懂开路的原因,比如机械应力还是过载造成的,很罕见的贴片电阻失效案例撒,或者,能否说下,你坏的电阻是否为PCB板上相同位置的?还有贴片电阻有最大电压属性的,俺记得0805的是200V

网友E:
0805能加150V吗?

网友F:
发个PCB的照片吧

网友A:
楼主挺真诚
这是一种具有明显“时间效应”的失效
我不是失效分析专家和工艺师,尚不能确定其与电压,温度,应力之间关系
但经验让我相信:
1.时间是主要因素
2.质量改进途径当是制造材料和工艺

楼主:
8# gx_huang 是的只有电阻坏,其他元件都没有损坏,所以不敢确定是高压,因为最脆弱的是单片机,如果漏电进去,应该先烧芯片

楼主:
9# smy096 也考虑给原厂看,不过是同事在做,最后因为什么原因原厂没有同意,我也不太清楚,除了原厂有专门作失效分析公司吗。0805有100V的,也有150V的是持续的,300V是瞬态的PCB的位置都不同,因为总共18路,大概10~18路出问题的比较多,低9路问题也有1、2个,坏的通路都是原理图标红地方的电阻坏。

楼主:
11# Siderlee 下班了,明天发

楼主:
10# heitai 肯定不行,但是我们为了让电阻坏,并且观察现象,所以加150V做实验

楼主:
12# Lgz2006 是指电路板的工艺?

网友G:
有一个小建议,用两个120K的串联代替240k

网友H:
我倾向于是物理损坏,而不是电气型损坏。
要是240K被高压损坏,那个可能没有ESD的运放应该坏掉了,还有那个上端的510K同样会承受高压。
还有,如果是高压损坏,我觉得8楼的方法可行。那个510K是什么类型的电阻?

楼主:
19# GavinZ 都是0805贴片电阻千分之一精度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指电阻元件制造的
建议将各批电阻同于200~300高温箱放置2天——以期加速时效——试之,也许会看到结果

网友I:
怀疑是热胀冷缩引起的应力过大而断裂。

网友J:
同LS,我也觉得热胀冷缩等机械损坏的的可能很大。

LZ将PCB图贴出来看看,看背面或附近是否有大电流走线、附近是否有安装孔等。

楼主:
23# xwj 正面是单体采集,背面是单体均衡,18路全开板子温度稳定在60度左右,每一路均衡电流大概200多毫安,四层板,中间层覆的地

网友H:
我用肉眼是看不出来了。
不过我还是**物理损坏的观点。
我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只是随想板子会因为机械安装,温度,湿度产生机械形变。
我的猜想:
比如寻找其共性——坏掉的240K的安装方向?水平?垂直?
烧坏的和机械压力损坏的,在显微镜下应该是不同的。
中间的长方形slot改成圆孔阵列是不是更好?
地金属平面改成网孔形状会不会更好?
改用1206更大size的电阻会不会可以提供更大的形变余量?

楼主:
26# GavinZ 谢谢回复
损坏的电阻垂直水平都有,中间的是为了过一个插头从背面到正面,刚好够穿过,这个主要结构已经定了,根据结构画的板子,所以比较坑爹。
我再仔细观察观察,是表面就能看出来么,机械会有裂缝?

网友C:
回复 楼主:
现在各位大神说的一切的一切都是有可能的,但问题是你没法验证这些可能,俺之前就问了你,要确定是机械应力造成的还是电应力,单纯的用肉眼能看出裂痕的(对贴片电阻撒)都是眼睛自带X光线的,阻性材料是涂敷在绝缘基板上的,表面又有一层丝印层显示阻值,如果你们公司有钱有闲,你可以拿着失效电阻找原厂或是专业机构做分析撒

网友K:
中间应该想办法加一个孔的

网友L:
AGND与信号的地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电学呈开路,外观无损伤,这两条基本就能确定属于非电致失效
根据材料学知识,通常刚性材料可有2种损伤破坏
1.静力高于其弹性极限θ;2.交变应力超过材料强度θs
——很多人推测“热应力”失效成因就属于第二种
然而,电阻器是由复合材料附于陶瓷基板之上——
电阻膜与基板相比,弹性模量相差巨大。受力之下基板必先于断损——
然而,陶瓷基板强度之高,以至于焊材断裂,而自身无损!
这样就排除纯应力损伤,大致也可不考虑化学致损可能
还有一种材料如塑料橡胶,即便是自然放置日久,机械性能大减,稍加用力即损
还有复杂的制造环节,都可能造成“膜”缺陷
至此,就完全排除了作为电阻用户的责任,电阻制造商应作出质量改进
启动有关程序,全部更换该批次电阻器;更换合格供应商。

网友H:
我觉得楼上分析的更合理;
但是,我想贴片电阻应该具有这样的性能——安装到FR4板材后,即使板材温度温度很高(如楼主的60度),它也不应该由于FR4和陶瓷基底的形变不同而发生断裂,
不然,贴片电阻就没法应用了,都得用插脚形式的电阻了,这样很不讲道理。

不过,楼主的板子有四个固定孔,除了60度的热应力,不能排除机械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