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升压

楼主(2012-09-16):
(无正文)

网友A:
找个升压芯片

网友B:
电流不大,可以看看贝岭的这2颗

网友C:
用那么麻烦吗?

网友C:
手电筒电路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两芯片是不错,有没简单点的,手电筒是不是用电感加三极管够成震荡电路,但是还觉得有点复杂,更简单的呢,谢谢

楼主:
用TL431可以不?

网友D:
3L的还嫌复杂?!,一个IC,一个电感,一个二极管,LZ还想怎么简单?

网友E:
曾经遇到一个客户工程师询问,有没有不用电感的升压DC-DC,确实有,能提供的电流都不大,就是所谓电荷泵形式的升压DC-DC,但启动电压好像比较高,一般都是3V或者锂电升5V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还是想知道有多少种不同的方法可以升压,呵呵 二极管加电容可以不?

网友F(2012-11-26):
输出电流是多少?输入电压会低到1V,这是什么应用??

网友G:
升压的我们有 电流要求多大的

网友H:
加个电容

网友F:
使用升压芯片,可以参考TI的TPS61020, TPS61027
http://www.ti.com/product/tps61027
http://www.ti.com/product/tps6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