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cadence 入门贴

楼主(2012-09-16):
RT

楼主:
示波器相关 —— 存储深度 等等内容

示波器还有一些更复杂的功能,如延迟扫描、触发延迟、X-Y工作方式等,这里就不介绍了。示波器入门操作是容易的,像福禄克的手持示波器真正熟练则要在应用中掌握。值得指出的是,示波器虽然功能较多,但许多情况下用其他仪器、仪表更好。例如,在数字电路实验中,判断一个脉宽较窄的单脉冲是否发生时,用逻辑笔就简单的多;测量单脉冲脉宽时,用逻辑分析仪更好一些。 1.获得基线:当操作者在使用无使用说明书的示波器时,首先要获得一条最细的水平基线,然后才能用探头进行其他测量,其具体方法如下:
(1)预置面板各开关、旋钮。
亮度置适中,聚焦和辅助聚焦置适中,垂直输入耦合置“AC,,,垂直电压量程选择置"5mv/div",垂直工作方式选择置“CHl”,垂直灵敏度微调校准位置置“CAL",垂直通道同步源选择置中间位置,垂直位置置中间位置,A和B扫描时间因数一起预置在“0.5ms/div",A扫描时间微调置校准位置“CAL’’,水平位移置中间位置,扫描工作方式置“A”,触发同步方式置“AUTO",斜率开关置“+” ,触发耦合开关置“AC’’,触发源选择置"INT"。
(2)按下电源开关,电源指示灯点亮。
(3)调节A亮度聚焦等有关控制旋钮,可出现纤细明亮的扫描基线,调节基线使其位置于屏幕中间与水平坐标刻度基本重合。
(4)调节轨迹平行度控制使基线与水平坐标平行。
2.显示信号:一般情况下,示波器本身均有一个0.5Vp—p标准方波信号输出口,当获得基线后,即可将探头接到此处,此时屏幕应有一串方波信号,调节电压量程和扫描时间因数旋钮,方波的幅度和宽窄应变化,至此说明示波器基本调整完毕可以投入使用。
3.测量信号:将测试线接在CHl或CH2输入插座,测试探头触及测试点,即可在示波器上观察到波形。如果波形幅度太大或太小,可调整电压量程旋钮;如果波形周期显示不适合,可调整扫描速度旋钮。
特殊使用方法
1.交流峰值电压测量
(1)获得基线。
(2)调整V/div旋钮,使波形在垂直方向显示5div(即5格)。
(3)调节“A触发电平”获得稳定显示。
(4)用以下公式计算峰值电压。
电压(p—p):垂直偏转幅度/度x(VOLTS/div)/开关档极x探极衰减倍率。
例如:测得上峰到下峰偏转是5.6度,VOLTS/dir开关置0.5,用x10探极衰减倍率,将数据代人:电压二5.6X0.5 X 10二28 V。
2.上升时间测量
上升时间:水平距离(度)x时间/度(档极)/扩展系数。
例如:波形两点间的距离为5度,时间/度档级为1Us,x10扩展末扩展(即x1),将给定值代人:上升时I司;5X1/1;51xs。
3.相位差测量
相位差:水平差值(度)x水平刻度校准值(度/度)。
例如:水平差值为0.6度,每度校准到45度,将给定值代人公式:相位差:0.6x45:27。

楼主:
由于计算机只能处理离散的数字信号,模拟电压信号进入示波器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连续信号的数字化(模/数转化)问题。

通过测量等时间间隔波形的电压幅值,并把该电压转化为用8位二进制代码表示的数字信息,这就是DSO的采样(见图2)。每两次采样之间的时间间隔越小,那么重建出来的波形就越接近原始信号。采样率(Sampling Rate)就是采样时间间隔的倒数。例如,如果示波器的采样率是每秒10G次(10GSa/s),则意味着每100ps进行一次采样。

图2 示波器的采样

根据Nyquist采样定理,对于正弦波,每个周期至少需要两次以上的采样才能保证数字化后的脉冲序列能较为准确的还原原始波形。如果采样率低于Nyquist采样率则会导致混叠(Aliasing)现象。

由Nyquist定理知道对于最大采样率为10GSa/s的示波器,可以测量最高频率为5GHz的信号,即采样率的一半,这就是示波器的数字带宽,而这个带宽是DSO的上限频率,实际带宽是不可能达到这个值的,数字带宽是从理论上推导出来的,是DSO带宽的理论值。与我们经常提到的示波器带宽(模拟带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那么在实际的测量中,对确定的示波器带宽,采样率到底选取多大?通常还与示波器所采用的采样模式有关。

采样模式

采样技术大体上分为两类:实时模式和等效时间模式。

实时采样(Real-Time Sampling)模式用来捕获非重复性或单次信号,使用固定的时间间隔进行采样。触发一次后,示波器对电压进行连续采样,然后根据采样点重建信号波形。

等效时间采样(Equivalent-Time Sampling),是对周期性波形在不同的周期中进行采样,然后将采样点拼接起来重建波形,为了得到足够多的采样点,需要多次触发。等效时间采样又包括顺序采样和随机重复采样两种。使用等效时间采样模式必须满足两个前提条件:1.波形必须是重复的;2.必须能稳定触发。

示波器绝大部分时间工作在实时采样模式下,此时示波器的带宽取决于ADC的最高采样速率和所采用的内插算法。因此示波器的实时带宽与DSO采用的内插算法有关。

通常用有效存储带宽(BWa)来表征DSO的实际带宽,其定义为:BWa=最高采样速率/K。对于单次信号,最高采样速率是指最高实时采样速率,即A/D转化器的最高速率;对于重复信号,是指最高等效采样速率。K称为带宽因子,取决于DSO采用的内插算法。DSO采用的内插算法一般有线性(linear)插值和正弦(sinx/x)插值两种。K在用线性插值时约为10,用正弦内插约为2.5,而K=2.5只适用于重现正弦波,对于脉冲波,一般取K=4,此时,具有1GSa/s采样率的DSO的有效存储带宽为250MHz。这也解释了示波器用于实时采样时,为什么最大采样率通常是其额定模拟带宽的四倍或以上。一般来说,采样率总是越高越好。

图3 不同插值方式的波形显示

楼主:
在示波器中,把经过A/D数字化后的八位二进制波形信息存储到示波器的高速CMOS存储器中,就是示波器的存储。存储器的容量(存储深度)是很重要的。在存储深度一定的情况下,存储速度越快,存储时间就越短,它们之间是反比关系。所以:

存储深度=采样率×采样时间

由此可见,提高示波器的存储深度可以间接提高其采样率:当要捕获较长的波形时,由于存储深度是固定的,所以只能降低采样率,但这样势必造成波形质量的下降;如果增大存储深度,则可以使用更高的采样率,以获取不失真的波形。

因此,存储深度决定了DSO同时分析高频和低频现象的能力,包括低速信号的高频噪声和高速信号的低频调制。

了解了采样率和存储深度后,就非常容易理解这两个参数对于实际测量的影响。

1 电源测量中长存储的重要性

在常见的开关电源的测试中,开关频率一般为200kHz左右或者更快,由于开关信号中经常存在工频调制,工程师需要捕获工频信号的四分之一周期或者半周期,甚至是多个周期。开关信号的典型上升时间约为100ns,为保证精确的重建波形需要在信号的上升沿上有5个以上的采样点,即采样率至少为5/100ns=50MSa/s,也就是两个采样点之间的时间间隔要小于100/5=20ns,对于至少捕获一个工频周期的要求,意味着需要捕获一段20ms长的波形,这样可以计算出来示波器每通道所需的存储深度=20ms/20ns=1M。同样,在分析电源上电的软启动过程中功率器件承受的电压应力的最大值则需要捕获整个上电过程(十几毫秒),所需要的示波器采样率和存储深度甚至更高。

2 存储深度对FFT结果的影响

在DSO中,通过快速傅立叶变换(FFT)可以得到信号的频谱,进而在频域对一个信号进行分析。如电源谐波的测量需要用FFT来观察频谱,在高速串行数据的测量中也经常用FFT来分析导致系统失效的噪声和干扰。

对于FFT运算,存储深度将同时决定可观察信号成分的最大范围(奈奎斯特频率)和频率分辨率△f。如果奈奎斯特频率为500MHz,分辨率为10kHz,若要获得10kHz的分辨率,则采集时间至少为:

T=1/△f=1/10kHz=100ms

对于具有1M存储器的数字示波器,可以分析的最高频率为:

△f×N/2=10kHz×1M/2=5GHz

因此长存储能产生更好的FFT结果,既增加了频率分辨率又提高了信号对噪声的比率。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长波形的FFT分析需要示波器超强的数据处理能力,这往往超出了一般示波器的运算极限。力科示波器最大可以做128M点的FFT。

图4 用力科示波器对18M数据做眼图/抖动测量

3 高速串行信号分析需要真正意义的长存储

当使用示波器进行抖动测试时,高速采集内存长度是示波器进行抖动测试的关键指标。存储深度不仅决定了一次抖动测试中样本数的多少,还决定了示波器能够测试的抖动频率范围。例如,用一个具有20GSa/s采样率和1M存储深度的示波器捕获 2.5Gb/s的信号,可得到50μs长的一段波形,意味着能捕获到一个20kHz的低频抖动周期。在相同采样率下如果存储深度增加到100M,则可以捕获到200Hz的低频抖动周期。

在眼图测量中,由于高速串行总线的数据速率越来越高,需要示波器有更强的数据处理能力对大量的数据样本做实时的眼图分析。例如,对 PCIE-G2的眼图分析需要一次对1M UI的数据进行测量,捕获连续的1M UI的数据样本即200μs,在40GSa/s的采样率下,需要的存储深度达到8M,这个数据量的处理很容易导致示波器处理速度非常慢甚至死机!因此某些品牌的示波器就只能借助软件来完成,但软件做眼图的效率是很低的,对于定位及调试并不是很好的工具。

目前,力科公司发布的基于X-Stream II架构的第四代示波器率先提出了“可分析存储深度”的观念,在高采样、长存储下其运算和眼图测量的速度比其他示波器快了2~50倍!可以从容应对当前及下一代高速串行总线的调试和分析。

楼主:
模拟仿真软件PSPICE教程

楼主:
信号完整性分析

网友A:
版主威武!!!呵呵发了好多资料啊

网友B:
现在啊alego很牛的,学习cadence很有必要

网友C:
相当好的资料,顶

网友D:
楼上和给出的资料太给力了,我学学温习的啊

网友E: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F:
回复 楼主:
谢谢学习了!!!!!!!!!!!!!

网友G:
真的很不错呀,这么多资料可以分享,太谢谢楼主啦

网友H(2013-12-06):
为什么就是会有人无偿分享这些资料呢?
请允许我说一声:楼主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