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敲代码的要设计硬件,给点意见吧,大侠们

楼主(2012-09-17):
我不得不承认过去的完美分工,让我只接触了软件以至于当让我自己设计一个这么简单的电路我却没一点思路...哪怕是用什么器件。希望大家给点思路吧。。在贴吧里我也贡献过自己的软件开发经验(有兴趣的可以搜帖),希望贴吧里能有懂硬件的给我点指导吧,有两个请教:
一个是:压强传感器检测电路,传感器的参数为 输出信号:0~100mV,线性度:±0.1%FS(最小值);±0.25%FS(典型值);±0.5%FS(最大值)(%F.S.)。
这样的信号如何设计能它转换成能让单片机AD到得信号呢?
二个是:这个硬件系统里,即有5V工作的单片机,又有3.3V工作的nor flash片子,然后那个压强传感器的工作电压是10V。电源是一个7.8V的电池。。我该怎么办。。
    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小弟先谢了。

网友A:
首先,搞定电源,
找降压LDO 得到5V 3.3V  至于器件,你得先估计电流多少?
传感器找个放大器,放大50倍送单片机AD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总体电流不超过1A的,那10V的电压怎么办呢,用7805来做7.8V转5V的可以吧?

网友A:
7805 恐怕发热厉害
可以试试其他器件 比如:  MP1469等

网友B:
如果你是一个对硬件一窍不通的纯软件工程师,建议你暂时放弃这个项目。

除非这个项目只是纯粹的练习性质,可以不计较任何的失败和损失。

网友C:
10V得升压。。。

网友D:
如果是公司上司给的任务,
那么对策只有一个,走人!
否则,即使能顺利完成,还有........

网友E:
传感器不需要多大的电流,使用电荷泵吧,到TI、MAXIM之类的网站找。
话说你用的是变送器不是传感器吧,硅阻压强的传感器灵敏度的表示方式是mv/V,所以激励电压可大可小。
我记得MSP430是集成运放的,虽然我也没用过~
不行就用AD7705,很古老的器件,用过的人很多。

网友F:
放大电路应该还好说,这电源部分要升压可能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G:
用34063将7。8V升到13V,13V接入AZ1117ADJ,调到10V供传感器。
将7。8V降低到5V(7805,TO220封装,加散热器),5V又接入AZ1117-3。3供FLASH等。、
传感器输出接MAX4462,然后又用OP放大3倍。
如果传感器为电侨,则 34063用多绕组方式(变压器方式)

网友H:
电源是一个7.8V的电池       还是不要用LDO的吧         DC/DC吧,省电

网友I:
呵呵。最好别做技术了。

网友J:
搞定电源管理是关键,建议找个弄硬件的来合伙干,只会写软件的,要弄清这些设计需要的知识,需要几年。

网友K:
先静下心来,仔细评估一下项目的难度,时间!!!自己解决不了的向上反馈

网友L:
最后能搞到现成的电路。
至于13楼说的 先不去管它。

事实上,真正能搞明白硬件的 也没几个。
我也是个敲代码的。

我现在就是试图弄懂原理图。只是高了3个 两个 月。就觉得有些地方就超过那些搞过好几年的了。

搞硬件关键难在哪?我感觉就是知识共享方面的。
软件相对共享比较容易。而硬件相对个性化一些。

网友L:
建议你首先搞懂原理。原理其实很简单。虽然我也不会。肯定很简单。

说白了就是欧姆定律。

网友M:
7.8V--》DC-DC-11V升压 ——》可调电压LDO-10V,抑制DC-DC纹波
7.8V--》LDO-5V 单片机,用LDO是为了照顾电池电压满电和少电的电压波动
LDO-5V--》LDO3.3V 这样是为了减小压差

网友J:
最后能搞到现成的电路。
至于13楼说的 先不去管它。

事实上,真正能搞明白硬件的 也没几个。
我也是个敲代码的。

我现在就是试图弄懂原理图。只是高了3个 两个 月。就觉得有些地方就超过那些搞过好几年的了。

搞 ...
引用 网友L:

这个是所谓的“抄”,不是所谓的“设计”,你怂着他上,弄几万个成品出问题,躺在生产线上,他老板拿菜刀追他,他再来追你。;P

网友L:
我以前也看不起画电路板的。现在想来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所以我现在想先弄懂原理图。弄懂原理图,对写软件也有好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算是一次让自己接触硬件的机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用的传感器是JF 扩散硅充油芯体传感器,的确不是变送器,是传感器,能不能直接用7.8V供电,然后测量的值我用软件校准?

网友L:
这个是所谓的“抄”,不是所谓的“设计”,你怂着他上,弄几万个成品出问题,躺在生产线上,他老板拿菜刀追他,他再来追你。;P
引用 网友J:

对能抄就抄,现在估计楼主设计不了,那就抄。抄很重要。

网友N:
电池直接供电的话放电保护之类估计也是要的,楼主还是找个懂的人搞吧

网友J:
回复 网友L:

靠,好像你写个软件就很高级一样?还看不起别人画电路板的,你牛B你画出来呀?搞个复杂的电路板比你写个软件还复杂,还看不起搞电路板的,没电路板你软件跑个毛。BS你!

网友O:
回复 网友J:

哈哈 确实啊,能在用户手上稳定才是牛X,单单设计个原理图,在现在这样的环境都很简单了。。。

网友L:
回复 网友L:

靠,好像你写个软件就很高级一样?还看不起别人画电路板的,你牛B你画出来呀?搞个复杂的电路板比你写个软件还复杂,还看不起搞电路板的,没电路板你软件跑个毛。BS你! ...
引用 网友J:

上帝啊  赶快收留这个骂骂咧咧的家伙吧

网友E:
21# yudie 变送器将传感器的输出进行数字或者模拟修调,输出的是特定的电压或者电流、数字之类的信号,比如0~20ma,4~20ma,0~5V,你的传感器输出的是0~100mv的信号,因此判断是变送器。不过这只是一种叫法而已,叫传感器也没什么问题。
如果更换激励电压后,还能输出信号,同时你还有修调设备可以检验并校正可能带来的非线性问题的话就OK~
没有的话向厂家咨询低电压供电的问题,或者直接订购5V版的变送器。

网友J:
上帝啊  赶快收留这个骂骂咧咧的家伙吧
引用 网友L:

他的话不中听,但是是对的,估计你是没被蛇咬过。

软件你可以抄,因为代码抄过来是一样运行的,抄多少遍都都一样,硬件抄过来不一定对,生产1万个也有1万个样子,必须靠精密的计算和经验保证。

特别是高频,送你电路图你都做不出产品的。

网友P:
2楼 签名很好,其实那就是答案。

网友Q:
慢慢学啊

网友R:
低功耗就是个难关,最好选择5V供电的传感器。

网友S:
找一个会硬件的朋友

网友T:
看你的条件。。你的元件对电源要球,,伏数不一样。。10V 5V 3。3V。。。而电源只有7。8V
如果不改变元件电压数。。那么就你这条件,起玛要用两个降压元件,,和一个足够提供电流的升压元件,,
电路调试起来比较复杂。。
第二种就是有可能的改变输入电源。。。12V的输入电源。这样就不需要升压电路,
第三种,就是改变元件的电压参数。。像单片机,也可以用3。3V

网友T:
或者把FALSH心片用5V的。。像一般的压力传感器的电压是不大好改变的。。。

网友U:
这个是所谓的“抄”,不是所谓的“设计”,你怂着他上,弄几万个成品出问题,躺在生产线上,他老板拿菜刀追他,他再来追你。;P
引用 网友J:
确实,涉及大批量生产,特别是新产品,还是找熟悉的人来做。
当被逼着去工厂待一个星期或更长,小山似的不良品等着你去分析,就知道咋回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T:

可使Nor flash我找遍了,都没有发现串行口的5V供电片子,基本都是3.3V,不知道您有推荐的片子吗?

网友V:
回复 网友U:
不做样本么?不雷击 不浪涌 不高温  不假呀 不湿度  不....么,搞定了,再....,?

网友U:
39# 渤海三叠浪 说一个自己2010年做的产品,
样品,emc,esd一次全过。给客户送样大概做了100多套,手工焊接,没发现问题。
试产,500套,没发现问题。
正式下单,2万套,问题来了。

咱认为,一个新产品,没经过量产,就敢拍胸脯说没问题。
要么够牛,要么够天真。

网友W:
也不要把它太神话了,看你的产品用在什么地方,可靠性要求有多高
现在这么多山寨产品有几个是用NE555等高人的计算搞出来的
设计产品还不光考虑可靠什么的,性价比也很关键,你看那些做DVB、DVD、电视等等,能控制1%左右的良品算是不错的啦,就这样到用户那里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还不是照样大卖

如果你要设计航天飞船之类的产品,你就要考虑多点了,当然也不是说飞机什么的就不出问题。完全不出问题的产品本身就不存在,设计者的目标是尽量减少出问题的机会。过了那些标准测试的产品也不能保证量产不出问题啊

网友J:
也不要把它太神话了,看你的产品用在什么地方,可靠性要求有多高
现在这么多山寨产品有几个是用NE555等高人的计算搞出来的
设计产品还不光考虑可靠什么的,性价比也很关键,你看那些做DVB、DVD、电视等等,能控制1% ...
引用 网友W:

注意,山寨不保修。

网友X:
话说,有些人认为硬件就是搞点PCB!

网友O:
回复 网友X:
搞点PCB就够喝一壶的了。。。

网友Y:
严正申明,写代码的同志千万不要看不起做硬件的,不只是画PCB而已,把线联通很多人都会,做好了却不一定。

网友E:
搞硬件的以为做软件的就是一个while循环加一堆本地或者网络上CTRL+V的函数,没什么难度的
搞软件的以为做硬件的就是用连连看画板子,再加一个上网CTRL+V原理图,没什么难度的

网友Z:
有升压的DC/DC芯片,LM的将7.8的提升为12V的在用7805,1117,转换为5v。3。3v的电压,就OK了,压力传感器,稳定性要求高的用变送器转为4-20ma电流就OK了,直接用运放搭建放大电路也行

网友AA:
按照楼主的贴装来看,整个系统挺简单,有些人的讨论也有一定的道理。关键是你是做DEMO,还是产品。
但是,除了楼主知道的这些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需求了?整机的规格应该还不只是这些吧?需要做哪些实验?使用场合的温度范围?精度如何保证?电池使用时间?是否需要充电?如何做测量部分的测试?测试的标准是怎样的?整机的价格定位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