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示波器触发电平疑问

楼主(2012-09-17):
level档位可以调节出稳定的波形;但用这个功能调节调节的触发电平值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同样是STC10F04模拟I2C,两个不同的程序,但I2C驱动程序一样,只是CLK频率不一样而已;用示波器测量CLK,一个LEVEL要调到4.8V才稳定,一个只调到2.6V就稳定了,为什么?有人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A:
可能跟模拟时钟脉冲宽度不一致有关

网友B(2013-09-23):
示波器触发电平是属于垂直轴的,与水平轴没有任何关系;
触发电平的含义就跟它名字一样,满足触发的电平,也就是说如果你的信号中正常的电平都是5V,如果有个异常信号是5.5V,这个时候你需要将触发电平调节到5V以上,就能将异常信号稳定的触发;
触发的含义就是隔离感兴趣的事件以及稳定波形显示;
因此,电平的选择与你测试的信号的幅值是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