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XX的FMSC异步总线操作好像没有标称的那么快

楼主(2012-09-17):
我最近正在调试意法的F205ZE,接口是FPGA,调试发现,片选时间40ns,但是两次片选间隔时间达到200多纳秒,读都是连续的,可以排除两次读之间代码开销,难道说意法的宣传的总线读写速度没有算两次片选之间的延迟,总线配置: FSMC_Bank1->BTCR[2] = 0x3090;   //NE2 16bit DATA AND DATA bus

    FSMC_Bank1->BTCR[3] = 0xcfff0502;

    FSMC_Bank1->BTCR[2] |= 1;   //start NE2

是不是我配置的有问题,发情各位大神分析一下,香版主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A:
片选时间40ns,但是两次片选间隔时间达到200多纳秒
    FSMC_Bank1->BTCR[3] = 0xcfff0502;

你用的时序太慢了。给1个可以正常运行的时序供参考,硬件是PSRAM,55ns access time:
  FMC_Bank1->BTCR[3] = 0x00000701;// follow PSRAM 55ns timing, fastest possible(58.3ns) @120M Fcpu

楼主:
多谢IJK大侠支持,我一直以为高16位和异步访问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