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试 USB DEVICE

楼主(2012-09-17):
最近改进了一款公司的 USB 设备:

6m线缆带屏蔽、加磁环           20CM USB引出线带屏蔽、加磁环.
---------------------------\  /---------                   /  DEVICE1
---------------------------/  \--------- usb hub 芯片\  DEVICE2

用 10 台电脑测试了几十台产品,发现有 9#设备在 5# 电脑上无法连接,弹出“无法识别的 USB 设备”,而9#在其它电脑上可以使用,5#电脑连接其它设备也正常。反复核对线路板,不能排除故障。

因为找不到故障原因,不能确保检测合格的产品在所有电脑上可以正常使用,于是决定整批产品(数百台,价值约几十万)放弃出货。

我在想:产品本身可能存在 EMC 问题,比如 PCB 改进什么的,这是后话。
我想提的问题是:应该怎样科学地验证 USB device?达到什么标准就可以放心出货?有相关仪器设备吗?国内有相关检测机构吗?
请不吝指教。

网友A:
好像是改进了usb设备的线缆吧?没有涉及硬件、固件之类的改进
usb线缆达到6m?为什么要这么长?
usb是高速?全速?线缆是否符合规范?
如果要查硬件信号好坏、测试线缆质量,有很多现成的测试仪器、软
测试固件质量(可靠性、兼容性),可以测试whdl

网友B:
WWW.USB.ORG有一个测试程序,windows也有一个认证。我觉得做这些之前是看你的硬件能不能稳定枚举,如果不能,估计连测试软件也无解。

硬件层面,应该看眼图,根据它的形状来判定信号质量。

楼主:
我的硬件肯定是“ 不能稳定枚举 ”。
“硬件层面,应该看眼图,根据它的形状来判定信号质量”。还请赐教怎么“看眼图,根据它的形状来判定信号质量”。

网友A:
如果使用1m 标准usb2.0线缆,都不能稳定枚举,
1、如果你是自己开发usb ip,那需要看看信号质量
2、如果你是使用usb芯片,只是在上面开发固件,那多半是固件问题。看信号质量可能也没啥用。

网友B:
高端示波器可以直接看眼图,它的软件支持这个,高速480Mbps的USB2.0设备要买1G示波器,安捷伦和泰克都可以。

USB标准规定的线长最大是5米,不知道楼主的6米线是怎么来的?还有你的HUB是哪家芯片?

我也不觉得磁环之类的东西能改善信号质量,USB2.0电缆根本就没有规定带磁环。

有一种叫USB延展器的设备可以扩展电缆长度,老外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