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自己组装一个鼠标,请看原理图

楼主(2012-09-17):
碰到有8051的微控芯片,请问把这些元件做好之后需要将8051编程才能用吗?

网友A: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lol

网友B:
单片机里面的程序就相当于人的动作思维,没程序当然是不行的啦

网友C:
既然有了单片机就肯定要编程的

网友D:
要是有pcb图我也做一个

网友E:
LZ,有了硬件电路还得有驱动程序啊!不然还是白搭的~~~~~~~

网友F:
单片机肯定是要编程的,你的逻辑都是在单片机里面实现的

网友G:
楼主可以尝试做点值钱的东西

楼主:
LZ做好了之后肯定要编程的 不然也没用啊

网友H:
需要用8051写鼠标程序,没程序就没大脑,如同一植物人不受控制

网友I:
程序必须要灌   不知道是USB的还是PS2的   反正编写程序时需要与之对应的通信协议   主要是坐标确定程序

楼主还需要将PCB图划出来   建议布置的小一点
这样便于安装    机械尺寸一定要精确   自己多搜集搜集资料

网友J:
楼主真有创意啊!!!

网友K:
真有想法,不过为什么想到去做鼠标呢

网友L:
厉害啊,能不能用:lol

网友M:
我也想弄一个

网友N:
自己做。。估计出不来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