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映像”

楼主(2012-09-17):
“存储单元映像到程序空间”之类的,怕误解了,请帮忙解释下

网友A:
首先,你先搞懂这几点:

1.MMR通常作为设备寄存器,但地址统一编入内存空间,也就是说,物理上这个寄存器不以属于内存,但逻辑上它是属于内存的,要使用访问内存的指令访问它;
2.这个寄存器的地址被存储器映射了;
3.寄存器不是存储器(内存),存储器是指通用的RAM,寄存器则是有专门用途的RAM;
4.存储器映射,就是把存储器的地址给寄存器用,你要找这个寄存器,就用这个存储器地址,然后CPU会帮你“映射”到你想找的寄存器;
5.好处:能使访问内存的指令来访问寄存器,也使整个存储系统的地址也相对统一。

我就是这样理解的,其它问题也都能用这几点解释的通。。。

网友B:
映像"是对应的意思,例如TI的2812 是32 位的,它的程序空间就是4g,但是flash是128k,这128k就要对应到4g的程序空间去,这样你才好用。

网友C:
模拟量输入映象区是S7-200CPU为模拟量输入端信号开辟的一个存储区。S7-200将测得的模拟量(如温度、压力)转换成1个字长(2个字节)的数字量,模拟量输入映像寄存器用标识符(AI)、数据长度(W)及字节的起始地址表示。   从AIW0~AIW30,共有16个字,总共允许有16路模拟量输入。

网友D:
这个你可以联想到数学中的函数定义里的映射,这样可能能帮助理解

网友E:
好动热心人帮忙啊,呵呵

网友F:
映像"是对应的意思,
例如TI的2812 是32 位的,它的程序空间就是4g,
但是flash是128k,这128k就要对应到4g的程序空间去,你才好用的。

网友F:
这个主要涉及到线性代数中的概念    在线性代数中   所谓映射是指
设A、B是两个非空集合,如果存在一个法则f,使得对A中的每个元素a,按法则f,在B中有唯一确定的元素b与之对应,则称f为从A到B的映射,记作f:A→B。

网友F:
希望能够帮到你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