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O82射随器的疑问

楼主:
输入0V,Vo=2.8V左右,想不通,烦请各位老大释疑。

网友A(2012-09-17):
1、TL082并不合适工作于单3.3V这么低的电压,LM358/324都不怎么合适。
2、 TL082不是R-R输出的。

详情请看DS里的说明。

网友B:
可能TL082在3.3V单电源电压下工作都不怎么稳定的,先换用轨对轨的运放试下,比如SGM8632、AD8632等